电路板的维修,仅会换电阻

楼主(2019-01-09):
维修电路板,我仅仅就会换个保险。
如上图,如果电器异常,就检查电阻,不行就换。如果电阻没问题,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那就需要从基础电路学起。

网友B:
图中应当是触摸屏的主板;
慢慢学吧;

网友C:
从基础的学起吧,如每个IC的作用以及外围电路特点这样维修起来就容易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D:
我们这边的维修都是直接换板子,太贵

网友E:
修这个板子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首先要知道整个板子的工作原理,认识电子元件。了解电子元件的性能。检测电子元件的好坏。电阻一般不是那么爱坏,除非设计不当的电阻爱坏。

网友F:
电子电路板的维修,需要一定的元器件知识、识图能力,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了解电路原理,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可以从简单电路、典型电路入手,逐步掌握。
仍然是安全第一、不盲目动手的原则。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个需要先学习图纸,了解电路原理才有办法分析故障。
不然望闻问测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H:
这个没有一定的基础,很难维修。

网友I:
电路板不是想修就修的,必须从基础的电子元器件开始学习,掌握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才能逐步的弄明白了再修。

网友J:
偷偷地告诉你 电阻很少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偷偷地告诉你 电阻很少坏
那不一定,正常坏件里面电阻坏掉的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变频器里面!

网友L:
这个电子技术要学学好,修起来就轻松多了。

网友M:
你是怎样知道电阻有问题的,高手

网友N:
板子烧保险,必定有相关的短路元件吧,单面板好办,双面板就耗时间了

网友O:
修这样的板,还要过硬的拆焊的动手能力,不然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网友B:
像这种触摸屏的主板集成度相对较高,新手的话很难找出故障点;
还是从简单的入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这是触摸屏的板。
牛人,看板就知道是触摸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不好就报废,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P:
碰到这种板子,我也是头大。不会跑电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而且是FUJI/HAKKO的V606EM或UG221的屏;

网友Q:
这样的板子,入手查电源,一般会有多电源供电的。
从图中可以看到,有两片LM2575的芯片,你去找找,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其是ADJ的,从资料上可以学会如何配电阻输出电压。
我修单片机较多,来来去去几种情况可修,电源,振荡,复位。
振荡是查那晶体有没有坏,复位电路是看有没有复位信号,这个也遇到很多。
其它的,看虚焊什么的了

网友R:
好好学学模拟电路。

网友S:
电容坏的比较多,电阻多是变阻器坏的多,这些都好修;IC坏的话,直接换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S:
电阻量通断,电容怎么判断好坏,看鼓起?

网友T:
   电阻测量电阻值,电容可以用数字表测量容量或者用指针表的电阻档测量,观察表针摆动的幅度作大致判定但不准确。对于电容损坏我一般采取的都是替换法。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