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PLC通電錯誤燈閃爍

楼主(2019-01-09):
就寫一步程序,LD X0 OUT Y0 ,然後下載,就報錯。如圖,

网友A:
先把PLC内存清空看会不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清除后EROR不亮了,但是我撥一下RUN--stop的開關,error燈又在閃

网友A:
内存清空,只写END一条下载到PLC内,如果还是如此就是CPU板有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是ERROR燈閃爍

网友A:
那估计是你那台的CPU板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換台新的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寫一步程序,LD X0 OUT Y0 ,然後下載,就報錯。如圖,
软件有一个检查错误,你看了没有啊?

网友C:
这个士林PLC是三菱的内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顯示參數錯誤?

网友A:
是的;这款士林与三菱FX1N是一样的,只是MR型的在销售的大多是-ES后缀的,公共端为S/S;
MT型的则不带ES;

网友D(2019-02-26):
可以用三菱软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