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无响应!

楼主(2019-01-09):
东芝VF-7A变频器面板启动操作面板灯有响应但实际没输出,风扇也不转。切换到外端子CPU也无反应,折腾大半天突然面板外端子都能正常操控了,隔日再上电又无反应了,师傅们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应该是谋个接插件出现接触不良,或电路出现了虚焊。仔细检查吧。

网友B:
先检查排线

网友C:
看看开关电源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D:
我碰到过 就是排线接触不良 拿贴纸粘在一面增加厚度就好了

网友E:
焊接工艺的问题,有地方需要补焊!

楼主:
排线只是一个选项,变频器自检跟恢复出厂设置时接触器再吸合CPU都是正常的,唯独输入运行信号变频器无输出响应,更换主板恢复正常,鉴于这种情况,再具体进一步检查输入信号电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