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昨日找出以前同事多年前未修好的ACS800-0016-3变频器,发现驱动小板已拆下,一阵翻找,终于在废料堆里找到了驱动小板,重新焊上,上电检查发现报PPCCLINK,这个故障原因是主控板与驱动小板通讯丢失,在ACS800系列变频器里此故障出现较为频繁。特别是潮湿和空气腐蚀较为严重的纺织、化工、造纸等行业出现的比较频繁。而出现此故障的多数原因为主控板上的4P共模电感断线和通讯排线造成。下图中的8Y就是共模电感
测量主控板共模电感良好,而测量通讯排线时发现排线电阻最大的有100多欧,重新压接了一根,故障依旧。排线如图:
测量驱动小板光耦及附属电路未见异常,测波形也与正常机差不许多,波形忘记拍照了,就不再上传了。将主控板装到其他正常机器上显示正常,说明故障点在驱动小板上。考虑到两板间通讯光耦及附属电路未见异常,那么能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只能是:1、晶振频率发生严重偏离;2、驱动小板DSP未正常工作。在查通讯光耦时已经测得5V电压正常,首先测量晶振频率,振幅与频率正常,频率为32Mhz。考虑到驱动小板DSP没有外置存储器,那么只能是驱动小板DSP未正常工作,ACS800后缀带P901为防腐型机器,先将驱动小板清洗干净,查看所有芯片型号,看各芯片大概功能,缩小故障点位置。在驱动小板上部查到芯片ADM707,是电源监视芯片,如下图:

管脚功能如图:
测量其管脚电压时发现4脚电压为0V,而查看芯片手册得知4脚电压要高于1.25V才是正常工作状态。如下图:

而4脚电压由15V电源经47K和4.7K电阻分压得来,大概电压应低于1.5V且高于1.2V,在路测量4.7K电阻正常,47K电阻在路阻值是一个由低向高变化的阻值,最高到8点几K左右,考虑到因在路测量受其他元件影响,造成准确度不高。位置如下图:

将其拆下测量阻值为无穷大。拆下图片:

更换新的47K电阻后,上电正常显示,如图:

切换到面板控制,运行,输出电压三相为245V左右且三相平衡,如图

重新刷防腐漆,装机带电机试机三相电流平衡,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细心出成果,赞一个!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楼主先通过代换先确定故障版,再细查,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C:
替换法 电压测量法 波形检测法加综合分析法,精到 准确,值得借鉴和学习。楼主细心 敬业 脚踏实地,工控人的典型。

网友D:
楼主真细心,分析到位,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E:
详细到可以拿来借鉴的故障记录

网友F:
看来楼主水平挺高呀,有机会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G:
就坏了一个47K ,点个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