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9-01-09):
各位大神,如图。901,902三极管触发导通后,902基极电压能达到多少伏?书上说大大低于0.7v以下?

网友A:
硅管Vbe大约0.6,0.7V的样子,Vce导通大概0.2-0.3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管Vbe大约0.6,0.7V的样子,Vce导通大概0.2-0.3V的样子.
我也是这么想的,书上说大大低于0.7v。

网友B:
通常就是PN结的压降,如1楼所说;
资料中是否另有所指、或者笔误、或者其他。

网友C:
0.7v

网友A:
可能901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901的吧.
书上说的是902

网友A:
仿真结果.参数不完全一样,多了一些线是为了让它们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参数不完全一样,多了一些线是为了让它们导通.
谢谢。看来可控硅导通后基本是0.75v的压降(5脚电压)。1脚基本就是pn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