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耦合电容问题。

楼主(2019-01-09):
昨天看资料说耦合电容也常用语CPU ,我正好有一块CPU,然后想问一下这上面试耦合电容吗?

网友A:
是说耦合电容还是去耦电容?
其实我也不了解,也好奇。

网友B:
我也好奇。
我的猜想大部分是去耦电容,大的也是,仅容量大些。
毕竟是猜想,不实际的。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C:
耦合电容这个在电子线路设计上经常会考虑到的,CPU说简单就是晶体管的阵列组合,里面各个小单元肯定是存在耦合电容

网友D:
键盘去抖动 电源滤波 抗干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