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15KW变频器无显示故障求帮助!!!

楼主(2019-01-09):
公司一台富士G11-15KW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电源芯片为:AN8026 测No.7脚电源电压8-15V跳动。6脚无波形输出。单独对其7-5脚加20V电源。9和8脚有5V电压,不起振,不知是芯片问题还是外围电路问题,哪位大佬见过此故障。求个建议!!!

网友A:
可能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B:
你换个芯片试一下呢,单独加电应该有振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换个AN8026试试!谢谢

网友C:
单独加电,6脚的输出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独加电,No.6无脉冲,电压为0 。

网友C:
回复 楼主:
开关管G极的稳压管坏了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源管,电源管在模块里面,检查一下模块,看看通断能力,G-E电容量。

网友E:
电容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吧,6脚到功率管间还有一个小的限流电阻。用示波仪根本无法测得脉冲信号。若是G极保护吸波管损坏AN8026的脉冲输出应该有信号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AN8026的电源电容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地短路,怎么会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