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110kw电机空载,输入电流抖动

楼主(2019-01-09):
是不是可控硅整流的变频器都这样抖动呢?不能发视频只能发照片了,电流表抖动的很厉害,

网友A:
电流不可能抖动,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款用的可控硅整流

网友B:
举个例子,电加热我经常用调功器控制,调功器实际也是可控硅组成,电流也不会出现很大幅度的跳动,一个正常的变频器,就算是可控硅整流应该也不会出现很大幅度的跳动,除非楼主的变频器还存在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C:
你用电流钳测下,电流是不是也抖动呀?

网友D:
测一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E:
检查整流模块,如有损坏,比如上管或下管不通,此时带负载运行,将导致输入电流波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负载的问题,换了一台备用的同型号机器输入电流也抖动,负载是柱塞泵,最后我把频率调到50,运行一会就不逗了,在调到40也不抖了,40hz行了两周,电流也抖了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