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最近做了个项目用的三菱N:N网,由于传输的数据较多,所以用分批次的办法来传送。程序如图。
运行过程中有个奇怪的现象:从站的数据某个瞬间全部为0(程序中的D200-D224).之后可以恢复正常。无规律反复重复此现象。望哪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距离多远,终端电阻有吗?8012有点短

楼主:
这是为了方便讨论写的M8012,实际项目中用的是200MS的脉冲,PLC用的是3U,通讯用的是485BD板,终端电阻开关为110欧侧。通讯距离不足5米。
增加说明:此项目由于用到6个伺服,并且机器是分体的,从接线上考虑方便用到三个PLC,主站向从站交换的数据大约60个字。从站与从站的通讯也是用这个方法做的,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简单地说,不管是主站或从站,只要是接收到的数据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B:
长期不用三菱,这些都快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