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达

楼主(2019-01-09):
东方步进电机采用位置控制模式,当原点复归完成后,按下急停按钮让驱动器去能,然后放开急停按钮让驱动器重新使能,这时为什么电机还有回原记忆,驱动器去能后不是要重新原点复归吗?

网友A:
这要看它的驱动器有没有绝对位置功能,如果有就不需要重新回原点。

网友B:
东方马达有编码器吗.回零点

网友C:
plc控制的?在plc程序中处理零点问题……详细看看程序!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程序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E:
如果去能,位置肯定会变,去能相当于电机失电了。

网友F:
东方电机是日本的品牌,你的这个电机是进口的,另外请楼主提供步进电机型号,进一步分析,
另外请楼主先查看程序,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查询驱动器和电机说明书。
我怀疑电机属于绝对定位型。
资料太少,无法具体判断,以上只是猜测

网友G:
是不是用的带绝对位置的编码器呀,看看伺服上边有电池吗?

网友H:
可能是用了绝对是编码器,AZ系列的好像是不需要电池的,靠里边的齿轮角度记位值,原点设置按一下按钮就设置当前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