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一、必备软件和硬件:
1、三菱GX Works3编程软件;
2、三菱FX5U系列PLC;
3、优质网线1根;
4、安卓手机1台;
5、安卓手机组态软件1套;
6、无线路由器1个;
7、以太网调试助手1套;
8、Modbus Poll调试助手1套;
9、Modbus Slave调试助手1套;
10、其他电源线、导线等。
二、实现目的:
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对三菱FX5U数字量输入实现读操作、继电器输出实现读\写操作、保持寄存器实现读\写操作。
三、通信参数:
1、客户端:安卓手机组态软件;
2、服务器:三菱FX5U
3、客户端IP地址:192.168.1.109
4、服务器IP地址:192.168.1.180
5、服务器端口号:502
6、服务器单元ID:1
四、三菱FX5U详细设置:
1、新建工程:
2、设置以太网通信端口IP地址:
双击左侧树状目录中的以太网端口,如下所示:
将会出现如下窗口:
IP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3、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
双击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的详细设置:
将会出现如下窗口:
在上述窗口中的以太网设备(通用)中找到Modbus TCP连接设备,如下所示:
将Modbus TCP连接设备拖动到上述窗口灰色区域,如下所示:
这样就建立好了一个Modbus TCP服务器设备,这种情况下三菱FX5U作为Modbus TCP服务器可以同时连接1个Modbus TCP客户端!如果要同时连接多个Modbus TCP客户端,可以继续添加Modbus TCP连接设备,如下所示:
如上图所示,建立了4个Modbus TCP连接设备,这样就可以有4个Modbus TCP客户端同时去和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通信。
4、保存:
点击反映设置并关闭按钮,如下所示:
在上述窗口点击应用按钮,使得设置的参数得以保存!点击工程下拉菜单中的另存为,保存工程:
5、三菱FX5U之Modbus软元件分配如下:

楼主:
五、三菱FX5U程序的测试:
1、硬件连接:使用网线将三菱FX5U和无线路由器连接在一起,并保证电脑和三菱FX5U处在同一局域网之内!

2、下载程序

3、以太网调试助手的设置:电脑上打开以太网调试助手,如下所示:
设置如下:
点击连接,连接成功,如下所示:

4、Modbus之01功能码的测试,读取Y0~Y7、Y10~Y17的状态: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12 34 00 00 00 06 01 01 00 00 00 10
三菱FX5U返回:12 34 00 00 00 05 01 01 02 55 00
如下所示,01功能码测试OK:

5、Modbus之02功能码的测试,读取X0~X7的状态: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11 22 00 00 00 06 01 02 00 00 00 08
三菱FX5U返回:11 22 00 00 00 04 01 02 01 00
如下所示,02功能码测试OK:

6、Modbus之03功能码的测试,读取D0~D3的状态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FF EE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4
三菱FX5U返回:FF EE 00 00 00 0B 01 03 08 00 13 00 14 00 15 00 16
如下所示,03功能码测试OK:

7、Modbus之05功能码的测试,将Y0置位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11 22 00 00 00 06 01 05 00 00 FF 00
三菱FX5U原样返回:11 22 00 00 00 06 01 05 00 00 FF 00
如下所示:

8、Modbus之06功能码的测试,给D1赋值9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99 99 00 00 00 06 01 06 00 01 00 09
三菱FX5U原样返回:99 99 00 00 00 06 01 06 00 01 00 09
如下所示:

9、Modbus之15功能码的测试,将Y0~Y3复位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14 15 00 00 00 08 01 0F 00 00 00 03 01 00
三菱FX5U返回:14 15 00 00 00 06 01 0F 00 00 00 03
如下所示:

10、Modbus之16功能码的测试,给D0 D1 D2分别赋值1、2、3
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25 26 00 00 00 FF 01 10 00 00 00 03 06 00 01 00 02 00 03
三菱FX5U返回:25 26 00 00 00 06 01 10 00 00 00 03
如下所示:
至此,三菱FX5U作为Modbus TCP服务器测试完毕。

楼主:
六、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的建立:
1、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安装,安装和一般APP方法一样
2、必要设置:安装了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必须要和三菱FX5U处于同一局域网
3、安卓组态软件的启动:找到安卓手机组态软件图标,如下所示名为ModbusScada、图标为棋影工控:
双击打开安卓手机组态软件,如下所示:
4、建立设备,单击设备菜单进入到设备组态界面,如下所示:
点击+按钮进行设备添加,如下所示:
设备参数设置如下:
保存设备通信参数:在上述窗口中点击确定,设备建立完毕,回到设备建立界面:

楼主:
5、建立IO变量,在设备建立界面,选中自定义标签选项卡,如下所示:
点击+按钮,如下所示:
进行三菱FX5U数字量输入X0的连接,设置如下:
点击选中按钮进行变量连接,如下所示:
选中三菱FX5U设备,如下所示:
设置如下:
点击确定,回到标签建立界面:
点击确定回到自定义标签界面,如下,X0变量建立完毕:
同样的方法,建立Y0、D0,如下所示:
至此,测试变量建立完毕,回到主界面
6、画面组态,点击主菜单中的组态,出现如下窗口:
点击+按钮进行组态画面添加,如下所示:
输入画面参数,如下所示:
点击确定进行保存,回到组态画面建立界面:
单击画面名称为三菱FX5U,进入画面组态,如下所示:
监控X0,点击+按钮进入到图库,如下所示:
选中指示灯,进入到指示灯属性编辑界面:
自定义标签填写X0,其他参数默认,如下所示:
点击确定,回到画面组态界面:
从图库中选取文本,输入X0,如下所示:
同样的方法,建立Y0的监视,如下所示:
建立按钮控件,以求对Y0进行置位、复位操作,从图中选中点击按钮,如下所示:
置位按钮参数设置如下:
复位按钮参数设置如下:
做好的置位按钮、复位按钮如下所示:
保持寄存器D0的监控,从图库中选中编辑值控件,其属性如下所示:
参数设置如下:
点击确定回到组态界面:
基本组态完成!图库丰富,可根据自己需求进行其他美观设计!

楼主:
七、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的测试:
1、注意事项:借助以太网调试助手可以观察安卓手机组态测试工程发出的Modbus TCP指令,这时需要先把设备中的IP地址修改为以太网调试助手所运行的电脑的IP地址!
2、以太网调试助手的设置,如下所示:
3、运行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点击主菜单中的运行,进入到运行界面:
4、以太网调试助手的监视,可以看到来自手机组态发出的命令:

八、安卓手机组态软件和三菱FX5U的联调:
1、三菱FX5U上电
2、运行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
3、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如下:
此时X0为0、Y0为1、D0为19

此时X0状态改变为1、D0直接在组态上赋值124

在测试工程上给Y0复位成功!

至此手机组态软件+三菱FX5U之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测试完成

楼主:
相关程序软件下载:

手机组态+三菱FX5U之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步骤详解.rar

网友A:
楼主,好文章.我之前做过西门子2OOSMART的相关案例.我已收藏

网友B:
好详细,每一步都有,最后还有应用软件下载!??手机组态软件除了无线通讯还能能用别的通讯方式吗?

网友C:
请问楼主有最新的5u固件吗

网友D:
响应速度怎样?距离多大范围

网友E:
写得很详细,图文并茂,小白也能看懂,赞一个。

网友F:
图文并茂还带程序,先点赞与收藏

网友G:
厉害了,给赞一个,写的很详细啊,回头也尝试一下

网友H:
手机软件收费么,还是需要注册,还有广告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文章.我之前做过西门子2OOSMART的相关案例.我已收藏

现在200 Smart也有现成的Modbus TCP指令库!可以最大支持8个Modbus TCP服务器或者8个Modbus TCP客户端!当200 Smart做Modbus TCP服务器的时候也可以和这个手机组态软件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详细,每一步都有,最后还有应用软件下载!??手机组态软件除了无线通讯还能能用别的通讯方式吗?
TCP\IP方式!通信协议支持Modbus TCP或者Modbus RTU Over TC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得很详细,图文并茂,小白也能看懂,赞一个。
谢谢虎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文并茂还带程序,先点赞与收藏
谢谢版主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给赞一个,写的很详细啊,回头也尝试一下
附件有软件、程序下载!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软件收费么,还是需要注册,还有广告多么
附件中有手机组态软件下载链接,你可以试试!

网友I:
看来越来越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越来越方便了。
如果设备有固定IP地址的话,那么使用这个手机组态软件就可以随时随地访问设备!

网友J:
西门子有手机调试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西门子有手机调试软件吗、
西门子200 Smart也支持Modbus TCP!也可以用这个手机组态软件与之通信!

网友K:
收藏了,回头也玩玩,耍耍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收藏了,回头也玩玩,耍耍酷。
有下载链接可以下载!

网友K:
测试了一下 X Y D可以,M SD不可以,不值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试了一下 X Y D可以,M SD不可以,不值什么原因~
M、SD的地址要搞正确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我要学习下载
附件有下载链接!你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精华!
可以下载试用的!

网友N:
厉害,要多向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东西先收藏了,谢谢分享!
附件有下载地址!可以试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厉害,要多向前辈学习。
前辈不敢当!附件有下载地址!可以试用!

网友H:
最后一个文件无法下载,显示404错误,有下载正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一个文件无法下载,显示404错误,有下载正常的么
换个网络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分享!
附件有下载链接!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六、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的建立:
1、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安装,安装和一般APP方法一样
2、必要设置:安装了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必须要和三菱FX5U处于同一局域网
3、安卓组态软件的启动:找到安卓手机组态软件图标,如下所示名为ModbusScada、图标为棋影工控:
双击打开安卓手机组态软件,如下所示:
4、建立设备,单击设备菜单进入到设备组态界面,如下所示:
点击+按钮进行设备添加,如下所示:
设备参数设置如下:
保存设备通信参数:在上述窗口中点击确定,设备建立完毕,回到设备建立界面:

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必须要和三菱FX5U处于同一局域网?要怎么设置?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没有RJ45网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六、安卓手机组态软件测试工程的建立:
1、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安装,安装和一般APP方法一样
2、必要设置:安装了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必须要和三菱FX5U处于同一局域网
3、安卓组态软件的启动:找到安卓手机组态软件图标,如下所示名为ModbusScada、图标为棋影工控:
双击打开安卓手机组态软件,如下所示:
4、建立设备,单击设备菜单进入到设备组态界面,如下所示:
点击+按钮进行设备添加,如下所示:
设备参数设置如下:
保存设备通信参数:在上述窗口中点击确定,设备建立完毕,回到设备建立界面:

安卓手机组态软件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必须要和三菱FX5U处于同一局域网?要怎么设置?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没有RJ45网口啊
平板和手机是通过WIFI接入到家里的漏油器的!三菱FX5U是通过网线接入到漏油器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如果支持外网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支持外网就更好了
只要你设备有可以供外网访问的地址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东西,收藏。
附件有程序相关的下载地址!

网友S(2019-03-18):
末来的发展趋势,赞!最后这个手机组态+三菱FX5U之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步骤详解.rar没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末来的发展趋势,赞!最后这个手机组态+三菱FX5U之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步骤详解.rar没在了
有吧?!你意思附件不见了?!

网友T:
下载地址在5楼。下载正常。锁定。有问题请另开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