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大家好,我5月份给客户买了一台H1000变频,250KW,是起重设备用,使用了6个月左右,最近老报这个 cooling fan err,导致故障,需要复位,复位后又可以运行,不定期的报这个错误,目前把里面的所有风扇,电源板,主板,驱动板都换了个遍也没解决问题,给安川总部打电话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一直拖着,客户是老催,我都不知道如何办了,群里有高人给解答下,遇到过此类问题没,谢谢  13810221488  我的电话

网友A:
板子都换了个遍都没解决问题,那就是接插线的问题,接插线接触不良

网友B:
应该是调试问题,新变频器质量应该没有问题,估计应该是参数不匹配,此故障楼主说明一下,是什么故障,找一个现场工程师,现场找一找看问题在哪, 首先排除变频器问题,再排除负载问题,起重设备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调试问题,新变频器质量应该没有问题,估计应该是参数不匹配,此故障楼主说明一下,是什么故障,找一个现场工程师,现场找一找看问题在哪, 首先排除变频器问题,再排除负载问题,起重设备是否有问题。。。
一个风扇报警你能扯出来,参数问题,负载问题,起重设备问题,我也是醉了
楼主最好看一下带反馈信号的风扇是否正常,你换的是不是底部的散热风扇,确定一下,日系有的变频器风扇反馈信号会和IGBT底部那个温度开关串联(注意不是NTC温度传感器),如果断开了,也会报警,检查一下吧,祝你好运。

网友B:
如果确认是风扇问题,那可以采用一个折中方案:变频器风扇采用380V的,单独供电试试,看看还报警不?

网友B:
将三线【带检测线】的散热风扇的检测线与风扇地线短接或通过程序将风扇运行方式改为变频器启动运行,如还不行将风扇换成交流380V的,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D:
保期内机器你自几去搞,那你就别想让厂家的人去了,你懂不懂啊?

网友B:
我不懂,我只懂得,解决问题就是硬道理,不影响生产,就是好产品。还是那句话,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变频器有问题,那此品牌变频器质量太差了,应该退货。现场问题是复杂的,不能单找变频器的问题,看看周围安装环境,是否有利于变频器散热,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否异常:比如电源电压低 偏相 偏流。。。主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否运转 负载重。。。

网友E:
该怀疑的都换了,是否真正的原因在于变频器选型偏小呢造成的误报信息呢,安川就是这样,输出缺相保护都会有几个不同的报警信息

网友B:
回8楼,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首先小弟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本台机子厂家处理几次未果,所以我才这里发帖的,另外电源不存在问题,现场环境也不错,干净温度很低,而且有好多台变频,都是同一个电源,这里我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如果真的和IGBT温度的开关信号串联那么这个问题基本差不多,因为除了IGBT那部分没换,其它都换掉了,非常感谢,我QQ 29373743    13810221488

楼主:
说错了,是3楼的意见我觉得可能性大

网友B:
我有意见,新变频器不应该有问题,既然是成型的正常生产的产品那应该是经过出厂严格检验的得合格产品。不应该怀疑其质量,而应该找其他的能解决办法。换一台变频器试试,明摆着吗,换一台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F:
换一台肯定会好,因为他跟负载没关系!难道跟环境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