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plc为1215DCDC
步进驱动器为,Microstep  Driver

网友A:
1215DCDC在运动控制的时候可以控制4个伺服驱动器。
楼主想问什么,
你是缺图纸,还是缺程序,还是程序图纸都缺少

网友B:
什么样的控制,楼主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C:
估计是不知道怎样程序控制那个步进电机,硬件接线手册会描述比较清楚的

网友D:
去官网下载手册,照图接线

网友E:
啥意思?现在卡在哪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