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触摸屏上修改k值?

楼主(2019-01-10):
(无正文)

网友A:
你在程序里用个D替换掉K11,触摸屏上在做一个D的修改元件。
K是常数,触摸屏寻址都寻不到怎么改

网友B:
呵呵;如果是手持编程器,可以修改;
在屏上除非你屏本身带手持编程器的功能,否则请使用内部寄存器来代替你使用的常数;

网友C:
K11是1个十进制的常量,你需要一个变量来替代,比如D100,当然需要是程序里没有使用到的

网友D:
这个是死程序,修不修改意义不大。如果要修改,再装一个触摸屏,什么解决了。

楼主:
k11可以用一个D,比如D5代替吗?如果可以,我就能在触摸屏进行修改,根据需要。

网友E:
可以修改D的值。

网友F:
触摸屏修改不了plc里的常量。楼主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常量什么是变量的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k11可以用一个D,比如D5代替吗?如果可以,我就能在触摸屏进行修改,根据需要。
可以不过要注意用掉电保持型寄存器,要不PLC断电数据就变成0了。

网友H:
理解原理就知道了。
t0 k20
t0 d200

网友I:
常量用字软件代替,修改字软元件

楼主:
知道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