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昨天一台75千瓦直流电动机,碳刷有火花。检查碳刷有的过短。
更换同规格碳刷。还有火花。
怎么有的碳刷,会比其他碳刷磨损的快呢?

网友A:
一般碳刷都有火花吧,反正我见过的多少会有点火花。

楼主:
我们厂的直流电动机,很多,观察了,其他没有明显的火花。

网友B:
磨的过快有可能是压片的压力过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厂的直流电动机,很多,观察了,其他没有明显的火花。
晚止看,比较明显。

网友C:
查看整流子的磨损情况

网友D:
碳刷的更换,一般都是成组更换,单个更换参差不齐。检查压指簧是否弹簧一致?查看换向器表面有没有烧灼的疤痕等等。刷子接触面磨损是否光洁?等等。

网友E:
用一段时间要好一点,新的碳刷接触面不完全吻合,用过一段时间后,接触面将逐步增大,火花要小一点。

网友F:
   更换碳刷前应先将换向器表面用0号砂纸将其烧灼的表面研磨光洁,将碳刷与换向器接触的面也应用细砂纸打磨一下使其与换向器接触更好一些,这样处理后火花应该会小一些的。

网友G:
应该是新碳刷与换向器接触面过小,使用一段时间或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碳刷接触面,使之与换向器接触严密。或检查下换向器之间有无烧灼或短路现象。

网友H:
整流子有问题了

网友I:
接触不良的表现形式

网友J:
直流电机火花过大原因主要有以下问题:1.直流电机转子动平衡与静平衡必须在合理范围;2..检查转子轴承是否间隙过大,轴承与端盖是否间隙过大;3.检查换向器表面是否有凹凸不平现象,如果严重必须拆下直流电机的转子,上车床把转子换向器表面车一刀,再用锯条将换向器云母槽钩铣出来,换向器槽要倒角,砂纸打磨,无水乙醇清洗;4.必须做动平衡与静平衡;5.碳刷必须用原型号,还要调整刷架的压力;

网友K:
建议检查一下更换的碳刷型号是否合适(材质是否一样),直流电机的铜头是否存在比较严重的磨损,还有一个可能是转子或电枢存在局部短路(驱动有时候会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