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刚刚维修台气保焊机,焊工反应焊接电压性能差。测电源三相,有相无电流。
检查电源线,有处被砸断,接好,做好绝缘,实验恢复正常。

网友A:
缺相了,感觉就没力气了……

网友B:
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也是这样哦。

网友C:
接触不良

网友D:
缺相,等于3相全桥变成单相全桥,供电能力变成1/3,

网友E:
真是手到擒来啊!测的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

网友F:
焊接效果差?故障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