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各位大哥  最近我们一台机器的其中一个接近开关灯亮的不是很明显,和其他的有非常明显的出入,具体讲就是其中一个暗很多,接近开关选的是靠近物体灯灭,没有遮挡常亮,现在PLC没有显示错误,遮挡接近开关的时候PLC没有变化,我不是很懂这些,还望大佬讲下。另外设备和高频焊机向连,之前一直有干扰,接地,加抗干扰线都试了没有用,后面再PLC和编码器和接近开关线前都加了磁环,干扰很少出现了,不知道这两个有没有联系,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先确定接近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指示灯微亮很有可能电源不正常了,用螺丝刀感应接近开关看指示灯有没有变化,测量输出点有没有信号输出……电源如果正常接近开关坏了的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B:
接近开关传感器信号的调试,不要看灯的亮灭程度,要通过仪器测试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电压或者电压波形,接近时,一个状态,离开时另外一个状态。都应该是电平的两个极限状态。比如,高电平,要接近供电电压的峰值,低电平要接近供电电压的0电平。如果不是极限状态,说明信号不可靠,要找电路的毛病。

网友C:
你先用吧螺丝刀,靠近-离开接近开关检测面,指示灯没变化,就可以判断它坏了

网友D:
接近开关接线是否正确,如正确再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有没有输出。

网友E:
接近开关有换过吗  还是换了还这样啊

网友F:
接近开关只有好了、坏了,没有其它故障可以查的,感觉不行就换一个,便宜的15元,贵的200元。我从来都不为这些事情做过多的分析,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G:
接近开关是一个数字信号,查一下就知道好坏

网友H:
如楼主所说,接近开关电源电压如果没有问题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I:
先换一个试试吧!要不和其它的换一下

网友J:
我们是生产接近开关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开关坏了,或者处于损坏的边缘

网友K:
接近开关有2线与3线之分,3线又分为NPN和PNP型,你确定选型是否正确。

网友L:
坏了就换一个,浪费这些时间干什么,中国的复兴路上还远着,何必在这里杠精

网友M:
单独测试一下接近开关是否正常,不接接近开关,直接测试PLC端口,再检查线路,逐步排查啊

网友N:
能用就行,管他灯暗灯亮。

网友O:
指示灯明亮程度很难区别
还是找个东西现场感应一下该传感器,看看是否有信号输出!
有输出的话PLC没反应就考虑线路和干扰,没有输出那么就检测供电和换传感器(还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人调整过检测灵敏度的)。

网友P:
最主要还是得看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