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通讯没外围设备怎么办?

楼主(2019-01-10):
小弟只有一台PLC,想玩modbus通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通讯的模拟器啊,在此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
一根USB转485线加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B:
如楼上说的,用电脑仿,可以仿从机,也可以仿主机。
重点是接口,这要USB转接成485。如果你电脑有232也可以232转485,能对接上就行。
软件方面,有Modbus的仿真软件的,主从都有。

网友B:
网口转485的也行。

网友C:
也可以玩一下实物,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MODBUS

网友D:
最好是和实物链接通讯,只有这样才锻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只有一台PLC,想玩modbus通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通讯的模拟器啊,在此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如果PLC做Modbus RTU从站,可以用Modbus Poll调试软件、组态软件、触摸屏等做Modbus RTU主站与之通信;
如果PLC做Modbus RTU主站,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软件(也可以组态软件、触摸屏做Modbus RTU从站)做Modbus RTU从站与之通信!
硬件上就是需要一根USB转RS485电缆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只有一台PLC,想玩modbus通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通讯的模拟器啊,在此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我把Modbus Poll调试软件和Modbus Slave调试软件发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只有一台PLC,想玩modbus通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通讯的模拟器啊,在此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最好是再买个什么实物!比如花个几百块钱买个单相的变频器,这样PLC和变频器通信也就可以玩了!

网友F:
你PLC有没有modbus通讯功能啊?
通讯模拟器用一台电脑装虚拟串口就行,左右互博练神功.主要是看会modbus的报文,报文.
通讯那么简单的硬件,主要是软件.买实物多花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USB转232丶485通讯线我都有,能和我的PLC通讯上,但没有外设(比如温控丶变频器丶触摸屏这些),想和这些玩意,玩主从站通讯控制.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强大的软件可以模拟的.....

网友G:
什么牌子的PLC,用仿真器

网友H:
温控表很多都有这个通讯功能啊

网友B:
在7楼版主不是给了软件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USB转232丶485通讯线我都有,能和我的PLC通讯上,但没有外设(比如温控丶变频器丶触摸屏这些),想和这些玩意,玩主从站通讯控制.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强大的软件可以模拟的.....
软件模拟代替不了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