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高压部分感觉不对

楼主(2019-01-10):
图在论坛上看到的,说是电虾机 感觉电路图高压部分不对,大神们给看看到底对不对?

网友A:
怎么不对呢?
应该没问题吧.后面的电容耐压不知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对呢?
应该没问题吧.后面的电容耐压不知行不.
可控硅导通 相当于L3短接(L3经SCR,D3~D8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吗?,你有没有做过这个。

网友C:
这东西,江河,湖泊严令禁止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江河,湖泊严令禁止使用的。
这不是没有做吗,要是做了 就知道电路图正确与否了。

网友D:
单管逆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管逆变啊
大师图对不对呀?

网友E:
12V 充电 充满电K吸合吗!

网友F:
   图中的可控硅应该是起触发脉冲的作用,类似于点火铂金产生连续的脉冲电压。该电路图应该没问题,只是单管逆变功率不大。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  充电 充满电K吸合吗!
大哥这不是充电器。

网友A:
没实际做,网上有人参照做过.
这个电路的仿真图,正向200V,反向5k负载有400V.

网友G:
正半周可控硅导通给电容充电,负半周电容放电与线圈电压叠加,这是个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