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4报因I/O管理导致stop模式

楼主(2019-01-10):
西门子cpu314报因I/O管理导致stop模式,有高手遇见过这种系统故障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1、外部IO存在短路等故障。
2、如有扩展机架的话,要考虑扩展机架模块,如365,361是否正常。
常见的这种故障发生在输入输出IO的接线上。

网友B:
I/O模块上的端子排去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