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01-10):
今天收到的礼物,这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视觉暂留吧,具体怎么实现的,期待大神讲解

网友B:
控制好转速及对应的指示灯输出,利用视觉暂留来实现;

网友C:
玩单片机的会这个,我当时没继续学了

网友D:
见过,但未追究其原理。

网友E:
北京地铁2号线的广告牌也是跟着走。

网友F:
很酷 可以当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酷 可以当风扇吗
就是个小风扇

网友G:
使用单片机电路动态扫描。大致原理就是把汉字或字符通过字模软件逐列取模,以时间间隔逐列顺序的显示在旋转的led上。就会出现汉字或字符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北京地铁2号线的广告牌也是跟着走。
深圳地铁4号线,车窗外隧道里的广告画面也是跟着运行的列车走。我也是一直比较好奇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