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用昆仑通泰触摸屏做了个液位报警,现场瞬间扰动大,总出现报警的情况。我想液位达到报警值延时一定时间再触发报警。这样避开瞬间干扰!
   昆仑通泰触摸屏的报警是在实时数据库中设置的,又是系统内部触发的。我如何才能让系统达到报警值并保持一段时间,再触发报警?并把报警值记录在报警记录中呢?

网友A:
触摸屏直接采集数据吗?不是的话,谁采集谁滤波延时.

网友B:
plc加个时间处理不就行了

网友C:
有触摸屏,多数有PLC,可以在PLC中做程序,用时间程序控制。

网友D:
mcgs有定时器,可以用定时器定时再触发报警,报警好像能够自动记录。

网友E:
在PLC中做比在人机中做简单

网友F:
是不是程序里面要加滤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