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A温控仪表 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9-01-10):
用S7 200与台达DTA温度仪表做 自由口通讯,,先用台达的DTCOM软件 设置好 通讯端口为 9600 7 E 1,ASCII方式可以正常通讯,收到字串,,发送为 “:010347000002B3”,收到为 “:010304004F03E3C3”
但我用串口通讯调试助手 发送字串却收不能任何字串,发送为 “3A010347000002B3“ 对不对呢,后面加不加 0D0A都一样,请教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冒号":"不是3A,因为已经是ascii的字符串了.

网友B:
这个温控表应该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吧?!你列出的协议是Modbus ASCII!200有现成的Modbus RTU指令库!用Modbus RTU方便!当然,如果是为了学习自由口通信另当别论!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区你勾选的是ASCII码方式,那么在发送缓冲区就应该直接填写起始符的字符: 而不是填写冒号的ASCII码!还有回车换行符也不应该填写ASCII码,可以直接敲一下回车键即可!

网友C:
台达这个温度仪是带MODBUS通讯的,我有用组态软件做过的

楼主:
谢谢回复 ,
冒号 是换过了,,没考虑到回车换行,,直接在键盘上敲回车后可以 收到 字串了,,,
但还有个问题请教
在S7200 中 :010347000002B3
这个冒号 和 回车 怎么处理发送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
冒号 是换过了,,没考虑到回车换行,,直接在键盘上敲回车后可以 收到 字串了,,,
但还有个问题请教
在S7200 中 :010347000002B3
这个冒号 和 回车 怎么处理发送呢 。
发送缓冲区中直接填写它们的ASCII码,比如:的ASCII码是3A、字符1的ASCII码是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