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大师们,想请教一下三菱Q61P过电压一般会烧坏什么东西,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保险丝断了和一个V10471U烧坏,不知道还有什么坏的。

网友A:
这电源模块,输入电压范围AC110-240V,接入的超过这范围了?
没拆过里面看过,只是用过好多。

楼主:
有个兄弟把线搞错了接380V进去了,现在又等着用我都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B:
看到的,量得到的坏的换了,单独上电试试就知道,上电前最好串接灯泡防短路

网友C:
有时整流桥也会被烧坏,急用的话可以买一个24
v/5v开关电源应急。

楼主:
24V/5V开关电源?那到底是几伏?

网友D:
高压输入后烧了,具体哪些元器件烧坏是不一定的;

网友E:
压敏电阻,整流桥,开关管,及电源模块老都有可能坏

楼主:
一般容易烧坏的有哪些?告诉我我都测量一下。

楼主:
修好了,就坏了压敏电阻和保险管。

网友F:
保险管烧了,压敏电阻炸了,你测量一下压敏电阻以后的如果正常就可以上电试一下,如果万用表测试短路的话一般就是硅桥干了,功率管一般损坏较少......

网友G:
应该压敏电阻先坏吧。

网友H:
保险和压敏电阻先坏,其它的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