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

楼主(2019-01-10):
如图的通讯模块,右边的要磁环,左边的不要。真的有差异的。

网友A:
是你加装的还是原出厂就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的,老是发错误信息。

网友B:
干扰无处不在,有时无理由。与设计 方位 环境 布线 电压信号 电流信号 接地。。。有关。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检查一下接地,和电源。磁环消除干扰效果不好

网友D:
像是编码器线,我觉得把线从线槽里拿出来,尽可能走最短距离会减少干扰。有时为了美观反而带来麻烦。

网友E:
磁环也有好的,如果好的磁环,还是不错的

网友F:
这个,干扰与线路布局、现场电磁源位置等等关系很大,相邻模块但是线路不一定相同,而且通讯对象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G:
哪里有干扰就加哪里

网友H:
220VAC电源线加滤波器

网友I:
有些人不知道一有干扰就以为是布线有问题,改线,桥架里的线重新改,费好几天改完了还是干扰。赞同楼上说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J:
磁环通讯上边还真没有加过,只是在伺服电机上边加过。

网友K:
这种磁环,就像万金油,只有好处没坏处。就是成本有点增加的问题了。

网友L:
以前碰到过干扰加磁环后解决了,从那以后通讯的基本都加成标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