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9-01-10):
松下伺服A6电机速度控制模式是不是要加一个D/A模块啊?

网友A:
不需要,楼主可以用内部指令速度,可以实现多段速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A6的说明书,多多了解,结合实际情况看看你需要用到哪一种

网友C:
模拟量可以无极调速,速度可以连续变化,如果没有模拟量,可以用驱动器上开关信号,对应内部参数设置的几段速运行。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我用到伺服肯定是用多位置定位场合,通过PLC脉冲控制,速度是靠PLC的脉冲频率,所以不会涉及到模拟量调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指令数度,那是不是给它发脉冲啊?

网友E:
松下伺服A6的速度模式接线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我用到伺服肯定是用多位置定位场合,通过PLC脉冲控制,速度是靠PLC的脉冲频率,所以不会涉及到模拟量调速的问题。
那是位置控制模式不需要,速度控制模式就可能需要了。

网友F:
有D/A模块调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