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增量式伺服电机用运动模块控制,使用等同于绝对定位指令的运作使工作台跑向原点开关出,接触到开关后停下来,然后往相反方向移动,以原点开关的下降沿信号为原点,这样会影响机械精度吗?程序有点大,有一万多步。

网友A:
伺服可以通过脉冲数定位,根据距离给定对应的脉冲数,为什么要用开关信号断开?

网友B:
呵呵,伺服当做变频用啊?好像有点浪费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量式伺服电机用运动模块控制,使用等同于绝对定位指令的运作使工作台跑向原点开关出,接触到开关后停下来,然后往相反方向移动,以原点开关的下降沿信号为原点,这样会影响机械精度吗?程序有点大,有一万多步。
楼主已经用了等同于绝对定位指令,怎么还用接触到开关后天停下来。不明白
绝对定位的一般都是脉冲控制,怎么还用的开关?

网友D:
原点只是个基准点,怎么玩都行,至于精度不知道你要求是多少。不过运动模块有原点回归功能的吧,直接用就行了,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有试过原点回归功能,但不知道为什么,碰到原点开关伺服没停下来,原点模块上又有信号显示开关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子的,模块有一个保护功能可以让伺服不运转,我利用了这个保护功能

网友F:
使用脉冲量来控制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模块有一个保护功能可以让伺服不运转,我利用了这个保护功能
明白了,
伺服精度和机械加工精读、伺服电机的分辨率还有就是你的软件参数设置(分不同编程软件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要如何加大机械精度?,设备要求的精度是丝,我把伺服的脉冲单量设定为1μm,这个精度是否足够,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如何加大机械精度?,设备要求的精度是丝,我把伺服的脉冲单量设定为1μm,这个精度是否足够,请指教!谢谢
电气精度够了。机械精度一般这么精度高的,都是丝杠+直线导轨,机械的精度在于加工精读。这个我们电气不用担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试过原点回归功能,但不知道为什么,碰到原点开关伺服没停下来,原点模块上又有信号显示开关没坏
这要看用什么模块、什么原点回归方式,有点回原点除了一个近点狗信号,还要过了这信号再找一个零点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试过原点回归功能,但不知道为什么,碰到原点开关伺服没停下来,原点模块上又有信号显示开关没坏
你用的什么PLC定位模块,什么型号伺服

网友G:
是不是模式选的不对啊,你如果用了原点接近信号,没收到原点接近信号是不会接受原点信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呵呵,伺服当做变频用啊?好像有点浪费哦

不会浪费啊!
我们给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板链就是用伺服电机驱动啊,这个很容易做到同步,普通变频器同步性差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都是国产的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只有一个近点开关,让回原点时先让工作台接触到开关后,在反向移动,以下降沿信号为寄存器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