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信捷PLC 及触摸屏 跟Win8笔记本无法通讯,网站没有找到USB驱动,Xd3 PLC,Tg系列触摸屏,
哪位有这个驱动程序下载地址?

楼主:
PLC已经搞定,触摸屏还是不行,没有Win8的 USB驱动 ,只有Win10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信捷的官网应该有吧

网友B:
信捷网上有,下载这个《触摸屏USB驱动程序及指导说明》

网友C:
这个肯定有,基本上都会做到所有系统兼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各位,做完后给大家发照片看看那

网友D:
这种一般找厂家都能给你解决了!!

网友E:
信捷的客服妹子还是很给力的,远程调试程序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帮忙远程调试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