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电机的参数怎样理解?

楼主(2019-01-10):
新手求教。
一个步进电机,
标签上:    型号 3SH110-160.

1.2SETP
Class:B
6A/Line

上面这几个参数怎样理解?

这个电机转一圈要多少个脉冲?

网友A:
1.2SETP
Class:B
6A/Line

步进角1.2度.也就算一个脉冲转1.2度
CLAASS 这个不知道,自己摆渡吧
6A.LINE, 这个应该是电流把

这些参数baidu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CLAASS在英语里面可以理解为等级,种类。资料太少,只能分析这么多。
一圈300脉冲,还是看步进电机,后面有没有细分,如果没有就是300

网友C:
你这步进驱动器侧面有没有细分等拨码说明?通过拨码可以设置每转需要多少脉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手求教。
一个步进电机,
标签上:    型号 3SH110-160.

1.2SETP
Class:B
6A/Line

上面这几个参数怎样理解?

这个电机转一圈要多少个脉冲?

型号 3SH110-160  应该是3相步进电机,电机直径或者边长110MM,电机长160MM
1.2SETP  1.2步进角,就是一个脉冲走1.2度,如果细分为1的话那么转一圈就要300个脉冲。

网友E:
不细分的话:300脉冲/转;

网友F:
Class:B是不是放大器什么的意思,期待大神解答。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