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请问,书上说,摇杆空套在轴上。
这一个空套的实现是不是要在摇杆的孔里面装轴承 ?
不装可以吗 ?
装与不装有什么差别  ?

网友A:
这个机构在大卧铣上就有,调整进刀速度的那个就差不多是这种机构,只能向一个方向运行。由于不是高速运行的设备,一般都只是装一个滑动轴承,不装滚动轴承。

网友B:
典型的擒纵机构。

楼主:
好的,谢谢吴工,谢谢卢工!

网友C:
   装不装轴承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如果负载轻、动作不频繁就可以不装,但要加注润滑油;如果负载较重,动作较频繁,而你也想减少运行中的磨损,同时也想减少运转的阻力,那就可以装个滑动轴承(铜套),别忘了加工一个注油孔、开一条润滑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