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对于热处理,新手老是搞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零件需要热处理,需要哪种热处理。 我就知道一个退火除应力。
如下图的零件:
1.它这个热处理是什么呢? 笼统的一个词,没有说正火 淬火 回火还是退火 调质?
2.热处理HRC28-32 经常看到别人标一些热处理后的硬度值,问题是如何确定热处理后的硬度值呢?  根据使用要求?零件材料? 处理工艺?
3. 能否举几个具体的零件热处理的实例,以及热处理硬度值,这一块很茫然。 新手光知道记4把火,不能结合具体的零件设计。

网友A:
HRC28~32一般是碳钢经过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后的硬度,具有比较高冲击韧性和综合机械性能。
如齿轮热处理材料30CrMnTi,调质275~310HB,齿轮表面淬火58~63HRC,淬火深度1~2mm。

网友B:
一般调质只是用来消除材料应力,多为加工前进行处理,避免加工过挰或者加工后因为应力作用而变形。一般长轴或长板类进行调质处理。
表面淬火多用高频淬火方式,轴、管,这类零件容易变形,高频加热比较均匀,变形相对要小一些。对于齿轮采用高频淬火,主要是齿轮只有面是工作面,所以只要齿面有一定的硬度就可以了。
有些和工件也并不是越硬越好,而是要看应用的地方,比如弹簧,弹簧就硬度一般为45~48.再硬了就容易会断或者没有弹性。
如上面说到的30CrMnTi或者是20CrMnTi.这些多用于汽车摩托车变速箱的齿轮及轴。硬度HRC60~63.

网友C:
这一块我也不懂!
但是我知道有专门检测硬度的仪器的
如果专业做这方面的企业应该是有配相关检测仪器的!

网友D:
   热处理是一个专门的学科,比较复杂。作为非机械制造、非热处理行业的机械技术人员,掌握一些热处理方式(高频淬火、中频淬火、渗炭淬火、氮化处理、调质、回火、正火、退火等等)和常用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材料不同,热处理方式不同,处理后的特性也不同)就基本上能对付一般的问题了。若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我建议楼主还是买本职业学校热处理方面的教科书看看,内容不是太深,别人一两句话也给你讲不清楚,也讲不完。如果问题再具体一些可能别人就能给你讲一讲了。

网友E:
最常见的热处理是链轮和齿轮的淬火处理啊,小视频经常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