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程序最好能直接复制使用

网友A:
要换品牌?除了485还有其它要求
三菱和台达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不同品牌程序之间直接转换没那么直接。

网友B:
1楼已然回答了!ES2替代ES就最好了!

网友C:
程序不想改动,直接使用只能还用台达;
如果只是找类似的,三菱及国产的信捷的指令都与台达的差不多;不过你需要重新输入;

网友D:
山寨货有

网友E:
直接复制使用,只能用台达的。

网友F:
个人推荐信捷替换台达:信捷PLC目前看起来比台达还要稳定了

网友G:
简单省事就是同品牌的换,在接线上,程序上都是直接换。换品牌就意味着改接线,不同品牌的输入输出位置,公共端的数量位置都不同。然后才是改程序。

网友H:
中达优控,直接使用台达的编程软件,很不错,我都用了几年,特别是他们家的一体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中达优控,直接使用台达的编程软件,很不错,我都用了几年,特别是他们家的一体机。
这机的通信和伺服控制怎么样?稳定不?

网友H:
485通讯没试过

网友J:
回复 网友F:
信捷通讯怎么样,是否稳定。没仿真不大方便啊。没以太网也不方便

网友K:
想要完全替代一点不变除非还是用台达相近型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中达优控,直接使用台达的编程软件,很不错,我都用了几年,特别是他们家的一体机。
做些简单设备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