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根据在三菱样本手册查询到的有关信息,三菱的FX系列PLC大部分都有交/直流供电两种型号,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交/直流供电之间具体有些什么差别呢?

网友A:
直流供电的,体积小,安装占用空间少,可以用个电池供电,现在很多用AGV小车的场合,设备需要移动,常用这个型号。
当然直流供电的使用比较少,通常货期相对要差些。

网友B:
直流供电应该主要是考虑可以电池供电,我公司有台设备就是停电时不能马上停PLC的电所以选了DC24V的,然后加个蓄电池

网友C:
直流的DC24V电源供电的;相当于开关电源部分你要外置另配;

网友D:
区别就是PLC的内部电路结构不一样,交流电路和直流电路的区别。

网友E:
我不知道哪个说的直流供电的PLC外形比交流供电的小,最起码三菱官方是没有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没有这个标准!!!
三菱有外形较小的是带C的(例如FX2NC\FX3UC等等是高密度外形,我的FX2NC96MT,外形跟FX1N24MT差不多甚至还要小,比FX2N-32MT小多了,就是FX3U也是如此)!!!!
FX3U、FX2N等等,直流24V供电与交流220V供电外形完全是一致的,个人认为如果不熟悉就不要随意误导那些初学者:初学者无罪啊!他们在求学就被灌输错误知识,这个责任谁承担???

网友C:
呵呵;FX1N/FX2N系列-D的型号,下面也有一张DC/DC的电源板,所以尺寸与AC的一样的;
但FX1S系列-D的没有电源板,所以尺寸比-AC供电要薄;AC的厚75mm,DC的只有49mm

网友C:
包括之前的FX0S也同样有-D的,也只有-AC的一半厚,难不成这不是三菱的;
见识不够多,千万别太武断的下结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包括之前的FX0S也同样有-D的,也只有-AC的一半厚,难不成这不是三菱的;
见识不够多,千万别太武断的下结论;

怎么这样说呢,怎么说人家也是用了几万套的,只不过想教训下别人,你不要把他拆穿么

网友A:
外形也是包括厚度的,厚度不一样也算外形不一样。

网友E:
三菱还有那种跟欧姆龙C20一样堆叠式安装的,具体型号因为久远忘记了!!
还有板式PLC,索性全部翻出来得了

网友C:
呵呵;板式没见过很正常;
但FX1S系列如果没见过说明什么呢?FX1S可是有不带电源的薄型的;

网友G:
在项目选型上面也是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特殊情况等去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