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 伺服怪问题

楼主(2019-01-11):
有没有朋友维修过 台达 ASD-A2-1021  伺服  上控制电报警 AL001  经反复量测 发现电压检测 7840 一四角电压供电电压 偏低 只有1.7V 左右,听说这个是台达通病 谢谢

网友A:
   维修有几百台了,台达A2报警001确实很多,应该是设计上有点小失误导致的。

网友B:
你好,更换的7840的供电电容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经过一天反复测量,问题已找到 这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碰到这种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是一个7840 四脚分压二极管损坏导致 重变压器分过来直接连着母线-端 二极管比较小不好找 丝印 KM

网友D:
真是高手啊

网友E:
有机会跟楼主学学修伺服。

网友F: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也谢谢楼主分享出来!必须赞!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经过一天反复测量,问题已找到 这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碰到这种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是一个7840 四脚分压二极管损坏导致 重变压器分过来直接连着母线-端 二极管比较小不好找 丝印 KM
是并在7840的1 4脚的稳压二极管吗?以前有修的时候测试是好的没换,后面客户买了新机也就没修了

网友H(2019-03-03):
不管是A还是B系列,dzd83稳压5.1伏二极管容易坏,这是通病

网友I(2022-10-18):
正解,就是DZD83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