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已知:
1.电机扭矩T=1.27 Nm,功率为0.4 KW,转速为3000 r/Min,转动惯量J=0.27 Kgcm^2;
2.减速机传动比R=40,转动惯量J=0.064 Kgcm^2;
3.带轮传动比R=4;
4.滚珠丝杠质量为2.3 Kg,丝杠螺距S=5mm,丝杠直径为32mm,长380mm;
5.负载质量为M;

求负载M为多少?我算出来的负载太大有几百万千克,不知道是不是哪儿错了,请教各位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是水平运动,这样算算

网友B:
感觉缺条件?都有转动惯量了,只要知道有效的旋转半径,不就直接出传动系的质量M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 m 是丝杠质量吗? F 是要求的负载吗? 不能用这些转动惯量的公式算吗,就是用这些公式我才算错了,哪儿有问题吗,转动惯量怎么用?带轮部分和减速机部分只用减速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