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传感器无压力 有电压输出 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9-01-11):
PLC型号FX3U-64M
模块型号FX2N-4AD
油压传感器型号WIKA O-10(T)
油压传感器接线UB:24v+ 0v:24- S+:信号

网友A:
随手画一个给你参考吧。

楼主:
@wushulin 接线是按你图那样接的 没有施加压力时S+与CH-之间就有0.55的电压 控制屏里显示13kg压力 程式里是最高输出10v电压显示200kg 给传感器加压 控制屏显示压力也是递增的 好几个传感器都这样无施加压力就有输出了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那你减去这个0.55不就行了?你怎么想不通呢?

网友B:
传感器检测零位发生漂移很正常,不管国产进口均有,传感器需要定期校准的

网友C:
是不是压力节点不一样

楼主:
我换一个牌子的传感器就没问题 无施加压力输出端只有0.04的电压 属于正常。 WIAK是进口的德国的不应该会有这么大的输出电压,有一个无施加压力输出就1.6v了 之前有三台机的传感器也是WIAK一模一样的没有这问题

网友D:
这应该是电路的零点漂移。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经常被这问题困扰

网友F:
这种应该是可以校原点(调零)的吧!

网友G:
这种情况楼主就不要纠结了!
程序里面就可以进行调整的
这种属于传感器本身的误差问题!

楼主:
@wenquan753  怎么调整??  是像一楼所说减去误差电压么

网友H:
这个用4~20ma电流型的公式来做就可以很好的校准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I:
传感器是需要定期校准,应该在传感器有一个调节电阻 S 和 Z   但是现在都是坏了直接换,非仪表厂家人员每人去调的。

网友J:
以前使用的同样品牌的没问题,现在就不行了,会不会采购到仿冒的产品了。将之前采购的正常使用的拆换回来一个试试

楼主:
之前调试好的设备卖掉了  没得拆  就是之前不会这样  现在会 所以奇怪 同一批买进来的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