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一直在讨论、争论螺栓的防松方式:到底什么样的防松最好?用什么样的防松方式既能达到防松的效果,防松成本又比较低?

首先,采用弹簧垫圈防松,螺栓加弹簧垫圈再加平垫圈的组合螺栓设计方式是比较常见的设计方式,很多设计人员把这种设计方式作为惯性思维,只要用到螺栓的地方就一定要螺栓、平垫圈和弹簧垫圈使用上了。从横向振动防松试验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弹簧垫圈是根本就不具有防松效果的,采用弹簧垫圈的振动试验结果甚至比平垫圈的还要差。我们对于弹簧垫圈的螺栓在拧紧试验一直拧到螺栓断裂的时候会发现螺栓继续拧紧的时候,弹簧垫圈甚至会被慢慢地拧出来,吧弹簧垫圈旋转出来了。采用弹簧垫圈防松我认为小的螺栓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例如电气连接的地方,采用弹簧垫圈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如果预紧力比较大,就会出现弹簧垫圈的两个边,本来是用来防松的,预紧力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反向切入被连接件,这样会造成螺栓接触面不平整,甚至会损伤螺栓和被连接件的表面。同时,增加了一个零件,就增加了一个接触面,会造成一定的拧紧里的损失,所以会达不到很好的防松效果。

其次,锁紧钢丝防松,锁紧钢丝防松是比较常用的一些防松方法,特别是在一些大型机器设备连接中被使用。这种防松方式不适用于大批量产品的生产,不利用机械化和自动化安装。钢丝的缠绕方向需要有一定的讲究,必须是拉紧螺栓拧紧的方向,而且锁紧钢丝防松一般需要两个螺栓或一个螺栓与另外一个零件穿孔串联到一起进行。锁紧钢丝的防松方式不但能够有一定的防松效果,主要还会起到螺栓松脱后,或螺栓断裂后的掉落作用。这种防止掉落的作用在高铁上是必须要考虑的,否则,一个螺栓掉落到道岔上或不掉落到道岔上,随后在高速行驶的高铁列车运行过程中,气流再把螺栓卷起,会对高铁等设施造成很恶劣的影响。所以,目前在高铁上会见到大量采用锁紧钢丝防松的方式,主要是用到其防止脱落的作用,真正防松作用倒是没有特别很好的效果。

再有自锁螺母防松,自锁螺母又分为全金属自锁螺母和尼龙嵌件自锁螺母两种类型,全金属自锁螺母会有对边压制和头部压制,还有增加金属卡圈等类型,主要是使螺纹变形,增加一定的旋入旋出力矩的作用。这种防松也没有非常大的防松效果,在横向振动试验中会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出其防松的作用,防松比普通的螺栓螺母会稍微好一些,但是作用也是很有限的。自锁螺母在汽车行业中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螺母,主要也是利用了防脱作用,螺栓松动后,由于自锁螺母的作用不会很快的脱落,这样预紧力减少后,会提示驾驶员有一定的时间来发现这些部位松动,不至于螺栓很快就脱落了.

其他常用的防松方式还有涂胶、NORDLOCK、双螺母、开口销等方法。大家在平常设计过程中还会有到什么好的防松方法?或者是比较新奇的放松办法?具体的使用效果怎么样?欢迎大家讨论分享!

网友A:
上图片更直观

网友B:
方式都说完了,基本就是这些常见的。
我一般也是很用弹垫,用得多的就是打胶。

网友C:
我们这也是用弹簧垫片配合螺纹胶,其他方法感觉没有办法广泛运用啊

网友D:
如果是震动比较厉害的地方还是锁紧钢丝防松好些,上两个全金属自锁螺母或尼龙嵌件自锁螺母效果也可以(曾经在固定震动马达的螺栓上用过)

网友E:
文中说的方法都用,不过大小螺丝或用途不同就区分对待,对于大螺栓,部分工作状态会使用专用的双锁紧螺母防止松动

网友F:
一般还是考虑操作方便,还是螺母来锁紧吧

网友G:
有一种方法是常温下螺栓大于螺母,将螺栓放在液氮里速冻后拿出了来正好拧入螺母,这样在常温下就不会松了。

网友H:
目前我这里除了螺丝胶,没有其余办法

网友I:
最常见的还是加弹垫。

网友J:
楼主所说已经很全面了,至于那个好还真说不上来

网友K:
回复 网友J:
https://mp.weixin.qq.com/s/gTBYaeEaG4cswC35zN3LbQ

网友L:
我们这也是啊,要么平垫弹垫,要么螺纹胶,还有那种2个螺母固定的,不过用的很少

网友M:
日本有一家生产螺丝的防松动做的很有名,去年看到的但是名字没保存,原理很简单但是没有一家能仿制成功。航空航天军事都用他们家的螺丝!

网友N:
去研究一下动车轨道的防松也许会有些启发。

网友O:
日本不是有个永不松动螺母的,好像是用楔子原理。

网友P(2022-07-01):
这才是楔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