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看到好多电工基础的书籍都有IT供电系统,但又都一带而过,弄得我摸不着头脑。因此带着两个疑问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IT系统在中国用的多不多?有没有必要特别学习?
第二:根据我在书籍上看的IT系统的图以及说明,我觉得IT系统中,直接用手触摸一根带点的相线,应该不会发生触电,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希望各位大虾们可以提供一些观点

网友A:
未见过该系统,不了解其详细情况。
可能不使用该系统者,通常只是对其概念有所理解。
直接接触相线是否会触电,由于导线对地存在分布电容、以及可能存在其他情况,则应当与流过的电流有关。

网友B:
按资料上说法: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电力炼钢、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见过该系统,不了解其详细情况。
可能不使用该系统者,通常只是对其概念有所理解。
直接接触相线是否会触电,由于导线对地存在分布电容、以及可能存在其他情况,则应当与流过的电流有关。
按照资料上的说法,供电距离不长的情况下,触摸单根相线,危险可能不大。
另外,既然使用IT系统,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把供电距离考虑在内了,因此我的理解是,触摸单根导线,危险可能不大
还有,有没有见过IT系统的朋友的吗?希望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
供电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共用,线路中无漏电保护器,适用于大医院手术室、电力炼钢厂和地下矿井等不允许断电的场所,严格要求连续供电的地方,我的理解是这些地方漏电相比断电的危害要小的多,而且能利用地线作为工作零线更便捷的开展工作,这些场所安全、绝缘相对较高,一般都有双重以上绝缘及安全电压等措施。

网友D:
IT系统与大地间不直接连接,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接地线与接地极连接。

在lT系统内:

*电气装置带电导体与地绝缘,或电源的中性点经高阻抗接地;

*所有的外露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导电部分经电气装置的接地极接地。

由于该系统出现第一次故障时故障电流小,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会产生危险性的接触电压,因此可以不切断电源,使电气设备继续运行,并可通过报警装置及检查消除故障。

IT系统内发生第二次故障时应自动切断电源:当在另一相线或中性线上发生第二次故障时,必须快速切除故障。
--
这是摘自网上搜索的信息。

IT系统,中性点不直接与大地连接,应用场合基本都是隔离变压器应用的场合。最近在网上看到,地下挖掘机的盾构机,就是IT电网供电,外壳外露与大地相连的那种。

楼主:
多谢各位,我在网上看到,在中国,对于IT系统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IT系统没能得到广泛使用。
看来言外之意是:中国基本没有使用IT系统,尽管IT系统在国外应用广泛。看来对于在国内工作,IT系统意义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IT系统与大地间不直接连接,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接地线与接地极连接。

在lT系统内:

*电气装置带电导体与地绝缘,或电源的中性点经高阻抗接地;

*所有的外露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导电部分经电气装置的接地极接地。

由于该系统出现第一次故障时故障电流小,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会产生危险性的接触电压,因此可以不切断电源,使电气设备继续运行,并可通过报警装置及检查消除故障。

IT系统内发生第二次故障时应自动切断电源:当在另一相线或中性线上发生第二次故障时,必须快速切除故障。
--
这是摘自网上搜索的信息。

IT系统,中性点不直接与大地连接,应用场合基本都是隔离变压器应用的场合。最近在网上看到,地下挖掘机的盾构机,就是IT电网供电,外壳外露与大地相连的那种。
听说IT系统,只有380V供电,刚要用220V,就要使用隔离变压器了,这个系统里面,使用隔离变压器好像安全程度确实能大大提高安全程度

网友E:
国内IT的使用应该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F:
IT系统属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常用于对供电要求比较可靠的、相对独立的场所。

在我国,矿山、矿井等场所用的比较多。

IT系统与中性点接地(TT、TN)的系统一样,同样可以引出中性线获取中性线对相线的相电压(常见的220V电压),除非供电系统是三角形联结的电源外(只能提供线电压)。

通常移动的发电系统,只要中性点不接地,它就是IT系统。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IT系统在380的电网应用是常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T系统属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常用于对供电要求比较可靠的、相对独立的场所。

在我国,矿山、矿井等场所用的比较多。

IT系统与中性点接地(TT、TN)的系统一样,同样可以引出中性线获取中性线对相线的相电压(常见的220V电压),除非供电系统是三角形联结的电源外(只能提供线电压)。

通常移动的发电系统,只要中性点不接地,它就是IT系统。

移动的发电系统 ,例如发电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移动的发电系统 ,例如发电车?

对,包括小型发电机组,因为通常都是独立供电,只要整个供电系统中性线不接地,它就是IT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移动的发电系统 ,例如发电车?

对,包括小型发电机组,因为通常都是独立供电,只要整个供电系统中性线不接地,它就是IT系统。
但是IT要求,设备使用的时候,外壳是需要直接接地
如果外壳不接地,安全性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IT要求,设备使用的时候,外壳是需要直接接地
如果外壳不接地,安全性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IT系统的用电设备(负载)是采用独立于系统之外的接地保护,不是采用接零保护。因为IT系统的中性点没有接地,所以其引接出来的是中性线,不是零线,不能用其作为保护(PE)线。

从纯理论上来说,由于IT系统的中性点没有接地(或者采用高阻接地),整个系统与大地没有直接的联系,其对地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人触摸任一相线不会发生触电危险(相当于鸟站在高压线上不会触电)。

但现实中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IT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随着线路的延长,分布电容越大,分布电容电流也就越大,此时触摸系统的任一相线就会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险电压造成触电。

网友H:
煤矿井下用的就是不接地系统。。但是一样有危险因为电压比较高。660V。。。另外我们常见的10KV供电系统也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IT要求,设备使用的时候,外壳是需要直接接地
如果外壳不接地,安全性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IT系统的用电设备(负载)是采用独立于系统之外的接地保护,不是采用接零保护。因为IT系统的中性点没有接地,所以其引接出来的是中性线,不是零线,不能用其作为保护(PE)线。

从纯理论上来说,由于IT系统的中性点没有接地(或者采用高阻接地),整个系统与大地没有直接的联系,其对地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人触摸任一相线不会发生触电危险(相当于鸟站在高压线上不会触电)。

但现实中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IT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随着线路的延长,分布电容越大,分布电容电流也就越大,此时触摸系统的任一相线就会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险电压造成触电。

那么如下图,IT系统的设备的外壳直接单独与大地连接是否可以防止触电呢?可以防止分布电容完成的点击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如下图,IT系统的设备的外壳直接单独与大地连接是否可以防止触电呢?可以防止分布电容完成的点击吗?

可以,而且按照规范要求也是这么做的!

也就是说,IT系统的防间接电击保护就是这么做的,也只能这么做(除了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外)!

网友I(2022-09-23):
回复 楼主:
   我曾经在远洋船舶上工作,船舶电网都是IT系统。从理论上讲,在IT电制内,电网绝缘良好(440V电网保持在1兆欧以上,220V电网保持在0.5兆欧以上),当发生单相触电时不会有危险,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只要带电就有危险,我不知道怎样说服他们。船舶电站容量通常在2.5MW左右,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发电机电压450V,通过隔离变压器得到230V电源(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船舶电网无零线、三相都是火线,220V电网也是如此,船舶电气设备外壳接钢质船体,可认为船壳板是一根PE总线,船舶安装有绝缘检测警报。不同意无危险性的人认为,电缆有分布电容,电容电流导致单项触电危险,本人认为电容电流太小,不会造成触电危险,但我无法证实电网电容大小及电容电流的大小。另:漏电电流经人体电阻、分布电容及另2相电缆绝缘电阻再回电网,对于电流的阻碍不仅仅是分布电容还有另两项的绝缘电阻。恳请得到大家的指导,是否有数据证实船舶电网通常的分布电容大小,及怎样计算漏电电流。希望在这里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I:
有人能指点一下18楼的疑问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分布电容电流不存在绝缘电阻,分布电容就是有了绝缘电阻才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