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方向direct,控制control,信号signal,
正positive,负negtive。
这和C   N   T   R也对应不上啊,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control啊?要控制什么方向呢?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A:
英文全拼不知道
控制你用的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正反转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