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八路,4-20mA电流信号采集模块,谁用过,原理是什么,接plc还是触摸屏?怎样把电流显示到触摸屏上(做一个电流表),用处多多!

网友A:
这模块有什么接口?根据接口看怎么连接PLC或是屏。

网友B:
研华好像有这个模块,直接转485,可以接PLC也可以接触摸屏。
当然现在万能的淘宝还有类似的

网友C:
模块输出哪种信号,如果是电压或电流信号,先接plc的ad模块经过运算再与触摸屏连接。如果是485信号,模块可以和触摸屏直接连接,不需要plc。

网友D:
PLC可以接入模拟信号/通讯信号;触摸屏可以以通讯方式接入;在触摸屏上做电流显示,如果是采集器是模拟量输出你需要将模拟量接入PLC的AD输入,或者再来一块模拟量-通讯转换模块后接入触摸屏,或者你直接选用支持通讯的采集模块接入触摸屏或者PLC,

网友E:
PLC和触摸屏都可以接,上位机也可以和采集模块连接,这种模块多数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F:
这种采集模块基本都支持MODBUS通讯,能支持MODBUS就好办了呀

网友G:
如果是三菱PLC,就用二个4AD模块就行了,然后接触摸屏,这是最简单的配置和最简单编程的了。如果用工控机研华这些数据采集卡,实现这个功能很困难,主要是数据采集卡不可能同时采集这么多路。

网友H:
这种模块有的是.楼上说的研华的早就用过.
就是一个ad后转通讯.研华原有私有协议也有modbus,连屏/电脑/plc串口都行.显示嘛,屏做个数字或者模拟表盘,很简单了.

楼主:
如果通过485协议直接连与触摸屏,这个4-20mA怎样转换成实际电流值并显示岀来?

楼主:
触摸屏编程好弄吗?

网友I:
模拟量输入模块,模数转换,测量模拟量然后可以用PLC读检测结果,调用显示器显示测量结果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应用了。

楼主:
那需要plc编程,相比较触摸屏编程,难度较大。如果采用485协议,直接接到触摸屏,可能比较简单。但具体怎样简单,具体过程,我不太了解。只知道有这个事。

网友J:
用PLC就加模拟量模块就行了;

网友K:
先说说是什么模块,用什么触摸屏,再谈解决方案!

网友L:
要省钱直接让做工控板的厂家直接给你配置一个就好了,大概400块的样子

网友M:
楼主还是将这个模块拍照上传吧,楼上的诸位看不到实物,也不能帮忙出方案

楼主:
这个直接接到触摸屏的,没有接plc

网友N:
水厂里面用的数采仪不就是吗?  可以远程传送和通讯!

网友L:
这个做工控板的厂家好像有做啊,上次去那工厂好像见过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接接到触摸屏的,没有接plc

这个就是通过485通讯(应该是MODBUS协议)与触摸屏连接的,大概的原理就是这个8路采集模块每一路都放在一个寄存器(类似于PLC里面的寄存器D)里面,然后触摸屏直接读取这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O:
模拟量信号当然是先到PLC运算后再显示到触摸屏。。

网友P:
有这样的采集模块,8路输入4~20MA,485modbu通讯,直接用HMI显示采集数据,电流,电压,流量等等,用PLC搞来复杂了

楼主:
确实没有经过plc处理。我的疑问是:量程是怎么弄的。

网友Q(2019-03-07):
楼主解决没有?我也跟楼主一样意思,这个采集信息,就是编程怎么做出来的,用宏编程吗?还是别的?触摸屏有寄存器,这个值怎么到寄存器里?电流,电压值怎么显示,数值有怎么显示,在触摸屏里是怎么转换的,就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