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2):
我们用的信捷XD系列PLC,现在频繁出现CPU死机和通讯卡死,尤其是通讯,经常X-NET模块指示灯不闪或灭掉,通讯中断,重启PLC就恢复。

网友A:
在什么环境下使用,是否是干扰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干扰,我那个区域没有变频器等设备,环境还可以,空调常开的封闭环境,能保持在26℃左右。

网友B:
如果是新设计的程序,很可能是通讯程序部分有问题,通讯数据太多,交换太频繁,plc一直处于通讯状态造成假死机。如果是运行设备突然出现,那就硬件出问题的面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中的,原来承包商在的时候也有过通讯卡死,没这么频繁,模拟量模块也出现过,一个模块有关的数据全部没显示,重启就好。

网友C:
1、程序问题:数据溢出没有处理好导致,这个是编程人员技术问题所致;
2、柜内散热问题。柜内散热不好导致元器件高温失常,解决柜内温度;
信捷PLC没有那么脆弱,我用的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程序问题:数据溢出没有处理好导致,这个是编程人员技术问题所致;
2、柜内散热问题。柜内散热不好导致元器件高温失常,解决柜内温度;
信捷PLC没有那么脆弱,我用的都不错
程序问题的话,现在也用了一年多了,以前偶尔有,不这么频繁,温度应该还可以,专门的plc室,空调常开,制冷良好。

网友D:
确定是plc假使吗

网友E:
把模块换个新的上去试一下;

网友F:
有条件还是换个plc试下,之前台达plc出现定时切换莫名其妙的紊乱,程序很简单,查过,还是买了个plc,灌入程序,再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模块换个新的上去试一下;
没换就好了,找机会换个试试。

网友G:
楼主更换下pLc,看下还出不出这故障,信捷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H:
楼主的系统的传感器电源是PLC供应么,如果是就建议看看传感器的线路是否有破损造成的系统电源瞬间保护又自己恢复,表现和你描述的现象比较像

网友I:
看情况硬件问题占百分十八十!

网友J:
如果硬件有问题,网上肯定会有大量的信息。

我写通讯的时候就遇到过偶然不通讯,重启后又正常的事,后来优化程序就好了

网友K:
信捷PLC还可以啊,使用五六年了,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L:
呵呵,别只顾着PLC本身啊,通讯线路呢?通讯端口的接插件呢?还有数据接收和发送的另一边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