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失步

楼主(2019-01-12):
昨天晚上用的好好的,居然今天一开机就产生严重失步,都没法生产了控制器是宁波卡维的

网友A:
正常,温度引起负载过重。
在温度较低的地方,丝杆及滑轨所加的润滑脂必须是低温型的,否则因温度低而造成油脂凝固,阻力变大,而步进电机的转矩又刚好在临界状态下,自然失步了。

网友B:
可能是步进电机带不动。

网友C:
先确认一下是机械原因还是电气原因

网友D:
脱掉负载试试看

网友E:
* 帖子主题: 步进电机的失步原因分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720#l2945668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
我查了一下,楼主说的宁波卡维是生产切割铁板的公司

楼主:
卡维的技术售后也是人才,直接说换控制器,还不行就换电机,再就没有然后了。都是人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脱掉负载也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卡维的技术售后也是人才,直接说换控制器,还不行就换电机,再就没有然后了。都是人才啊
也有好的,去年用过一次用了技术支持,还回访,服务挺好的!

网友G:
不带负载也失步的话,先整个换了试下;

网友H:
很显然是控制器或者步进马达二者的问题,也难怪厂家直接让换整套,估计也是对自己东西的故障率心知肚明。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机的接地有无松动,或者把电机单独接地(不和其它线路铜丝扭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控换过了,电机也换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启动时的速度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今天打另外一个售后技术的电话居然说谁卖的找谁不要找他,当时真的很想骂

网友J:
首先看一下丢步是电气原因还是机构原因,电气是不是下位机发送脉冲驱动不了,机构主要是负载过大,或者机构运行时间长导致的阻力过大而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