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指令执行问题

楼主(2019-01-12):
手头没有PLC,请教下,如图所示,如果所有Dec前置条件在一个扫描周期同时满足,这个Dec会连续执行20次吗?还是执行一次?

网友A:
前面是上升沿,也就是只执行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续20条,前置触发20个不同条件。
当这20个条件在一个扫描周期同时满足时,Dec是不是在一个周期执行20次?

网友B:
你采用脉冲上升沿,就是M35导通一次,在上升沿时执行一次

楼主:
下面还有M38 M41 等,连续20条Dec指令,前置条件 有可能在一个扫描周期一起出现,Dec会连续执行几次吗?

网友C:
所有PLC在上升沿或下降沿状态下,都只能执行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如果一个扫描周期3个条件都触发,在这个周期结束,会减3吗?

网友C:
地址相同,以最后一个为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如果一个扫描周期3个条件都触发,在这个周期结束,会减3吗?
会减3,如果是两个条件满足就减2

网友E:
DEC指令连续执行3次,有可能会减3,具体结果应以试验为准。

网友F:
当然,只要满足条件,就会有运算!

网友G:
如果是每个上升沿单独接一条dec指令,每一个条件满足都会执行一次,这是内部寄存器,执行结果立即就生效的。如果所有上升沿共同驱动一条dec指令,多个条件满足也只执行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把他跟线圈搞混了,我还以为也是最后一起刷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