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RVA指令

楼主(2019-01-12):
三菱DRVA指令,如果参数S1给的是正脉冲,有没有办法让它反转?是这样的,我的伺服电机装上丝杆,要经过A、B两点,A点靠近电机侧,B点远离电机侧;电机原点复归方向是正方向的,回原完成后负载在B点,即B点位置电机当前值是0,现在要让负载去到A点,那么指令DRVA的参数S1给的是正数,有办法让电机去到A点吗?怎么做?让Y4=ON?

网友A:
DRVA是绝对定位指令,是否正反转是指令在运行时自行计算目标位置的数据与当前位置相减结果,结果为负反转,结果为正则正转。如果当前位置在B处地址为零,要到A处,要给A的地址负数。

网友A:
定位指令中的方向信号是有指令执行时自行判断是否接通,不能用户再用程序控制通断。

网友B:
既然是绝对值定位,你直接把需要到达点位的位置数据给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