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2):
如何彻底学透伺服,请大神们指引方向!谢谢

网友A:
彻底学透,有点难度,如果只是应用多看看手册

网友B:
多实践,多做项目,绝地突围——逆境出人才。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9056
* 帖子主题: 台达DVP-11MCPLC通过CANopen控制14台伺服
会用台达PLC编程软件,也做过项目,但是就是没有用过台达专门运动控制软件,CANopen Builder编程软件,我一边学,一边干,每天都在学习。

网友C:
看书有时太慢,最好有师傅给指点一下,学习超快的亲

网友D:
伺服的控制,停留在理论上可不够。
有台机器上手,哪怕是1个轴,你也会进步匪浅,齿轮比、设备原点、工件坐标、绝对值、相对值.....

网友E:
只是应用的话接线及设置搞明白不是太难,但如果是想搞维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网友F:
动手才能学到东西,光看资料可不行!

网友G:
同想学,可是没有硬件。

网友H:
伺服也太多了,要想学透也太不易。

网友I:
收一台二手设备,在家连PLC 玩!

网友J:
学习用,还是学习调试?伺服调试调的好的很有难度

网友K:
对我们来说,伺服主要是应用,不是开发或是维修
最好是有实物,最先要熟悉伺服选型、接线、参数设置,通过PLC等能让伺服运行起来。
其次是伺服连上实际负载,如果在运行中和机构等配合有异响、振动等,可以通过参数调整解决问题。

如果有多轴关联运动,还涉及到多个轴程序控制,相互配合的参数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