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2):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步进电机失步的原因分析,一般导致步进电机失步的原因是下面几种:
   1.步进电机本身工作力矩不够,没有足够能力带动负载,高速运转中电压不稳,使输入电流有时达不到额定电流,而造成输出扭矩下降,最终导至失步。
   核算负载的力矩,参考步进电机距频图看看在对应速度下步进电机是不是有足够扭矩能力带动负载,可以换个在对应工作速度下扭矩大的步进电机来对比测试。使步进电动机本身产生的电磁转矩增大。为此可在额定电流范围内适当加大驱动电流;在高频范围转矩不足时,可适当提高驱动电路的驱动电压;改用转矩大的步进电动机等。

   2.转速设置过高,力矩不够。
   减小步进电动机的驱动电流,以便降低步进电动机的输出转矩。
    3.外部阻力过大。
  检查机械负载,是否阻力过大。或者步进电机低速进行测试,或者机械结构脱离步进电机,用手感觉一下。
   4.驱动器或者控制器收到信号干扰;
   换个型号的驱动器对比看看是不是信号收到干扰,或者看看控制A电机运动,是不是B电机有动作,看看电机是不是收到信号干扰。
   5.步进电机系统共振引起步进电机带负载能力下降而导致失步;
   共振的时候,步进电机及其系统有明显的噪声和震动,速度上升或者下降一定范围,有关现象会明显减轻或者消失,基本可以判断是共振问题。选择合适参数的步进电机,改善驱动器性能或者用减震垫等物理方式来减振。
   6.驱动器和控制器的信号不匹配;
  如果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的信号不匹配,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位置的偏移量会很均匀地增加。更改驱动器或者控制器的信号识别方式,让两者匹配一致就好了。
  7.控制程序本身有问题或者由于机械长时间运行造成的
  控制程序导致失步也不少见,需要检查控制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同步轮或者减速箱由于精度问题,会有一定误差累计,需要在控制程序中做出合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