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2):
CP1E想做个光电对中控制,2组各3个输入点,如何做比较输出,当左边输入3个都ON,右边2个时,100.00 ON,相反时100.01 ON,也就是相等时OFF,不等时(一边比另外一边多)时相应的一边ON,请教这样要用那些指令,怎么实现?盼复谢谢!

网友A:
不知到楼主是哪个行业的,纺织行业的可以考虑红外对中,传感器连同控制器一套大概600,比较实用的方案,以前我也是自己写程序,驱动用变频器,算起来成本还是比买的贵,后来直接买现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