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2):
楼主做非标设备的
自己做的一些设备,感觉如果是设备以伺服步进电机为主,气缸较少或者没有,没有模拟量,要求的适用范围很大,而且加工过程可能需要可编程(用户可以自行更改),那么数控系统比PLC好一些。数控系统更改走刀路径,更改切削速度进给速度什么的真是太方便了。

如果设备气缸很多,以控制电磁阀的动作流程为主,那么PLC好一些

做设备的朋友我建议可以了解一下数控系统。
做非标设备的朋友欢迎来交流

网友A:
国产的数控系统还是国外的?西门子、三菱等数控系统成本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做非标设备的
自己做的一些设备,感觉如果是设备以伺服步进电机为主,气缸较少或者没有,没有模拟量,要求的适用范围很大,而且加工过程可能需要可编程(用户可以自行更改),那么数控系统比PLC好一些。数控系统更改走刀路径,更改切削速度进给速度什么的真是太方便了。

如果设备气缸很多,以控制电磁阀的动作流程为主,那么PLC好一些

做设备的朋友我建议可以了解一下数控系统。
做非标设备的朋友欢迎来交流
还是用Plc比较划算,因为可以随意更改程序,改用数控系统要的配套伺服系统等等机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做非标设备的
自己做的一些设备,感觉如果是设备以伺服步进电机为主,气缸较少或者没有,没有模拟量,要求的适用范围很大,而且加工过程可能需要可编程(用户可以自行更改),那么数控系统比PLC好一些。数控系统更改走刀路径,更改切削速度进给速度什么的真是太方便了。

如果设备气缸很多,以控制电磁阀的动作流程为主,那么PLC好一些

做设备的朋友我建议可以了解一下数控系统。
做非标设备的朋友欢迎来交流
还是用Plc比较划算,因为可以随意更改程序,改用数控系统要的配套伺服系统等等机构
数控系统才是可以随意修改加工程序,PLC加工程序基本上固定。再说现在支持二次开发的系统不要太多。再者不一定要使用和系统配套的伺服,只要系统输出脉冲就行。配套系统伺服的走通讯更佳。

网友D:
我也做非标,都是用的pLC.

网友E:
如果用普通的国产数控系统就能达到要求,还是用系统方便;

网友F:
如果M指令输出足够多,还是数控简单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的一些数控系统已经融合了部分PLC的功能,内置PLC,通过内部寄存器来实现PLC与NC的数据交换,控制电磁阀也不是难事了

网友G:
各有所长啊,既然是非标,就得根据行业的需求来具体分析和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经济适用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