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24CN RUM+SF+DIAG灯全亮 不通讯 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01-12):
得到西门子一个224CN 的PLC
电压正常,RUM+SF+DIAG灯全亮,运行开关无效,无法与电脑通讯。
已经更换了复位芯片故障依旧
请教各路专家接下来应该怎么下手?

网友A:
发生了 非致命错误, Non-Fatal error, 可能是程序指令错误, 程序结构问题, 或扩展I/O问题, 用MicroWin联机, 菜单 PLC ->信息来查看错误代码解决

网友A:
将PLC的远程开关拔至STOP位置(RUN灯灭、STOP灯亮),再通过MICROWIN进行连接(线、通讯设置均无误),若还是不行,建议送修或更换。

网友B:
换CPU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开关无反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想换CPU板呀!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