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2):
一台艾默生TD3000的变频器送电报E018故障,论坛的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是怎么解决的,能给个检修吗?谢谢了,刚入行,还不是很熟练,感谢,

网友A:
看一下接触器辅助触点正常的不?

网友B:
补充1楼大侠给楼主的指点。(1)变频器上电可能听到交流接触器吸合声音,有声音那么就按照1楼提供方法处理。(2)要是没有吸合声音,检查交流接触器线圈是否开路,不知道楼主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要是11KW以上的一般都是交流接触器,11KW以下的一般都是直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一般是220V和380V的两种,检修方法,找到接触器线圈二根线是往那里去的,往电源驱动板去的那么板子上肯定有一个直流继电器,看一下直流继电器是否损坏,外围看一下电压问题,光耦问题,最后按照电路走向再检查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问题解决了,板子上驱动小继电器的光耦以及触电检测光耦坏了